CPU频率锁死跑分低解决

楼主(2019-08-22):
故障现象:cpu的主频不论怎样烤鸡一直保持固定一个低频率不变也就是不能根据软件需要自动睿频
发生的过程:由于本人自配的1230v2洋垃圾用了5年一直没清灰想着给它清个灰。清灰完成后原样装回发现打lLOL很卡配置没变系统没变中途强制开关机几次心想是不是硬盘有坏道了于是换硬盘装系统结果打游戏还是那鸟样中途查过温度换了几个系统更新过bios 问题依旧奇葩的是显卡跑分正常偶然间打开资源管理器发现cpu烤鸡频率没变
原因:不用多说了吧。马上鲁大师跑cpu果然cpu跑分异常只有3w多点正常的话这u有6w多原因找到了就是cpu不能睿频的锅
本人的板子u槽歪过针脚果断拆掉把以前歪的重新挑一遍问题解决CPU跑分正常了 睿频也正常了问题解决

网友A:
你这是人为的故障,跟正常的跑分低故障是两码事

网友:
你真是惜标点而金。。。。看得太难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人为的故障,跟正常的跑分低故障是两码事

这种对修本本有用摔过的本本很多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