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ec刷程序成功了吗?看我的

楼主(2019-08-22):
我感觉他们的62 61 60 59这几个脚不对 flash模块不是这几个脚,还有10脚我的座子怎么只有八个脚

网友:
很有美感!哈哈

网友:
809H更加好刷

网友A:
老铁厉害了怎么只有四个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铁厉害了怎么只有四个角

四个脚能刷的话肯定不是普通人,普通人都是用8个脚或者7个脚

网友:
我一般都拆芯片下来刷

网友:
买个座子刷 不然刷到怀疑人生

网友:
高人,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

网友:
在上也可以刷的。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ch431可以刷不?

网友:
看着好累

网友B:
厉害呀楼主.我只有KB9012的座子,其他都是买带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呀楼主.我只有KB9012的座子,其他都是买带程序的

只要头像狗骚气一定可以刷好

网友:
2分钟左右焊好扯都扯不动

网友:
都没有想过

网友:
这样最后一定要校验程序,很多提示成功,最后校验数据有错误!

网友:
你这太费劲了吧  直接从键盘排线座那里飞线多好   长度大约10CM  然后本本主板插电  编程器选好IO就可以干了

网友:
这样是不好刷的,买个90XX简易座,几块钱,几秒钟就刷好了,你这样搞,真的会搞到怀疑人生。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这么长的线行不行阿?我的要用很短的才不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