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g248qr恒流板(入门新手请帮忙,电容击穿)

楼主(2019-08-22):
显示器有显示无背光,我拆了看恒流板,如图,有个地方烧焦了,电阻100欧好换,但是电阻后面的电容击穿短路了,这怎么判断规格啊?萌新求教。

网友:
拆掉焊上一个25v220uf的电解电容便可,注意正负极不要接反。

网友A:
换25v220uf电解电容便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25v220uf电解电容便可

感谢。这种方形的不是贴片电容吗?电解电容是不是不够位置焊。

网友A:
是贴片电容,但怕你找不到合适参数的,用电解电容平躺那焊上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贴片电容,但怕你找不到合适参数的,用电解电容平躺那焊上就行!

好的,太感谢了。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
不过100欧101电阻也没找到,可能要去某宝买了。

网友:
电容尺寸是0603的。

网友:
拆除即可

网友B:
板子布线挺干净,电容代换个就行 注意耐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布线挺干净,电容代换个就行 注意耐压

对了,这样的小电容怎么看耐压?一直都是从熟悉的电路中找!耐压值确实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