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上电时序

楼主(2019-08-23):
如何在笔记本图纸上搜索上电时序页面?麻烦精通的大老们指导一二,谢谢!

网友A:
在笔记本的图纸的搜索里面输入SEQUENCE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笔记本的图纸的搜索里面输入SEQUENCE试下

多谢多谢,我试一下!

网友:
不是所有的图纸里面都带着时序

网友:
有一部分带上电时序的
需要经常看不同类型的图纸

网友:
一般图纸都有带SEQUENC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笔记本的图纸的搜索里面输入SEQUENCE试下

试了一下您说的方法,可以,又跟您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