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老手请教QFN焊接问题

楼主(2019-08-23):
接到一片高端主板,大概长这样

故障是CPU供电DRMOS击穿。问题是这种管子是QFN封装的,我一般焊接QFN都需要用风枪焊好后再用烙铁拖焊,而这个地方空间太小,一边是大电容,一边是大电感,烙铁下不去,想拆掉电感,发现很难拆,风枪根本吹不动。

特来请教各位,这种QFN怎么焊接?只用风枪的话,怎么能保证不虚焊?
补充下,这个板子是华擎的,QFN不补焊的话特别容易虚焊

补充内容 (2019-9-26 10:54):
已修好,经验见: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5043-1-1.html

网友:
上之前,芯片引脚上锡,主板引脚稍微加一点点锡,就可以了

网友:
换那种手机飞线的 弯头尖洛铁头

网友A:
这种不需要太多焊锡就可以了。

焊盘和QFN芯片都上锡,上锡后再放好位置吹,等温度到位了融化后自动吸附了

这样可以避免跑锡,如果有位置,直接上锡浆,最后拖焊是容易的。遇到这种空间不理想的,用我说的方法就可以了(但是放上去的时候有点难度,稍微偏一点没关系,融化锡后自动对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需要太多焊锡就可以了。

焊盘和QFN芯片都上锡,上锡后再放好位置吹,等温度到位了融化后自动吸附 ...

别的板子也许可以,这个板子是华擎的,特别容易虚焊

网友:
这种芯片是不好焊接,遇到好的主板 大面积接地更不好搞,吹好久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的板子也许可以,这个板子是华擎的,特别容易虚焊

上助焊剂。好的

网友:
这个就不要烙铁了,引脚上好焊锡,主板引脚点不要完全脱干净焊锡,加点焊膏,风枪直接焊接就可以,烙铁就可以休息了。

网友:
看到这种板子头都大了

网友:
不行把那几个电容先焊下来再来焊芯片。

网友:
老司机 !双击 666 +  关注.....

网友:
腾出空间再搞

网友:
这种焊接最难掌握的就是底部留锡的量,V星的DRMOS芯片,底下好像是分3块,一块供电,一块接地还有个啥忘记了
底部留锡过多芯片容易飘起来引脚就难连,底部留锡过少,接触不良,要么影响散热要么影响供电。

网友:
直吹  不用拖锡

网友C:
那么大的位置怎么会下不去烙铁呢  T12-KU走起  不信下不去

网友:
用高温锡焊接就行了的,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
风枪温度再调高一点吧,电感吹下来问题应该不大,电容也可以临时拿掉,到时再装回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会先把旁边的电感或大电容先拆下来,然后再开搞,虽然麻烦点但能保证焊接质量。

网友:
用尖头或刀头拖焊就行了

网友:
我就拍焊这样的了

网友:
我一般焊的都是歪的

网友:
直接芯片上559焊膏放板子上热风枪加热就自动归位了不会虚焊跟连锡的,焊膏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大的位置怎么会下不去烙铁呢  T12-KU走起  不信下不去

不是实际照片,实际主板空间比这个更小,是高端ITX主板

网友:
这种要留锡合适 ,直接风枪吹 归位

网友:
我一般刷一点锡浆!然后我热风枪

网友:
就是中间部分焊锡难融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别的板子也许可以,这个板子是华擎的,特别容易虚焊

我上锡上不饱满, 芯片四周 爬不上锡,怕是有虚焊。
这个该怎么处理?
工厂里好像都是刮锡膏上锡 ,饱满圆润,我用烙铁如何也上不那么饱满。

网友:
上BGA   就搞定啦

网友:
风枪先对好位,里面留锡,不用很多,吹好后拿镊子按住芯片中间,风枪吹,使锡从四周挤压出来,就差不多了,至于挤出来的锡,烙铁只要一点尖尖戳到就吸走了

网友:
用小点的风嘴啊!!!

网友:
主板越来修了,维修费用也越来越低。

网友:
吹之前要上锡哦

网友:
要不就空焊

网友:
焊盘加锡,吹上去就行了

网友E:
教你一个办法。中间位置稍微多弄点锡。吹化了之后用镊子压一压,这时候就会有多余的锡挤出来,然后用镊子往边上刮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教你一个办法。中间位置稍微多弄点锡。吹化了之后用镊子压一压,这时候就会有多余的锡挤出来,然后用镊子往 ...

试过了,都沾到旁边的脚上去了,烙铁又下不去

网友:
换个2c洛铁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上锡上不饱满, 芯片四周 爬不上锡,怕是有虚焊。
这个该怎么处理?
工厂里好像都是刮锡膏上锡 ,饱满圆润,我用烙铁如何也上不那么饱满。

松香会用么

网友:
936用1C洛铁头,我修手机的,安卓这种芯片巨多,贼好用。

网友:
没有你想的那么困难。新买的芯片要上锡,中间大接地,用烙铁上一点薄薄的锡。然后焊接,温度不要太低,这种芯片比较耐高温,并且不要直吹,芯片和焊盘稍微固定的时候,不要再吹,上点好的焊油,继续环绕的吹,这种方法焊接出来的非常完美。

网友:
先涂点助焊高  然后直接风枪吹啊  熔了就自动对齐的

网友:
风枪直接就可以焊接的,拆时用烙铁帮助点一下就拆下来了,拆下来后用锡线上一遍锡,再上新的管子就比较好焊了

网友:
来学习的!!赞一个!@!!

网友F:
传你一个自己发明针对于焊QFN,无法下烙铁拖焊的方法,在华硕的笔记本上经常会出现不好下烙铁的时候,用我这个方法焊出来效果跟原厂差不了多少。你随便找一根线,弄细一点,风枪加热的时候芯片脚位上放一点锡,然后用这根线当烙铁拖就可以了

网友:
新的芯片,上机前把所有的脚位先拖上锡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传你一个自己发明针对于焊QFN,无法下烙铁拖焊的方法,在华硕的笔记本上经常会出现不好下烙铁的时候,用我 ...

一边用风枪加热,一边用这个在引脚上拖焊?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边用风枪加热,一边用这个在引脚上拖焊?我试试

对,因为有铅的温度较低,加热的时候风枪不要靠太近,线不要太粗,自己调节吧,粗了就把线芯分开一些,自己慢慢一点点调节就可以了,方法就是这样

网友:
~~~这个方法我用过---板子焊盘把焊锡上圆润,焊盘中心部分如果焊锡高出周围焊脚的用手术刀削平整。把芯片四周和底部焊盘氧化层在“摊平在桌子上的’油漆工打家具上漆后抛光用的水磨超细砂纸上’打磨掉芯片焊盘上的氧化层。用洗板水洗干净后再涂上焊油,芯片对准板子焊盘放稳---同时用两部热风枪,下部先加温到焊盘锡融点的七成时用另一台风枪同时吹芯片上部,只要看主板焊盘的焊锡达到熔点时芯片下沉动一下(如果手上有功夫可以用工具碰一下芯片!)也就大功告成了-----不用加焊了,总之这都是技术活---这个“” 度 “”很难用语言表达的。

网友:
像这种板子,上面的电容、电感特难拆下来的,一不小心就把焊盘或原件搞损坏!

网友:
用刀头,锡丝凑过去上点锡,或者加点焊膏,还拆不掉说明烙铁功率太低,温度跟不上板子的散热速度

网友:
把脚用锉刀轻轻锉一下。

网友:
有一种小头子的烙铁头

网友(2019-09-25):
BGA加热到230,麻利拿下来风枪搞定

网友:
风枪吹不动就是温度没有到,这种板子面积大散热快,用风枪的话要吹一会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