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板载的 CPU坏了是换板子还是CPU

楼主(2019-08-23):
CPU板载的  CPU坏了是换板子还是CPU      大家是怎样解决的    给个建议

网友:
如果有坏板,上面正好有CPU,也没有坏,那选择换CPU(不浪费资源),如果要买CPU来换,个人觉得还是省省吧,问题有:新买的CPU不见得就一定是好的。

网友:
目前大势所趋换这种CPU排除个案8成是做亏本生意。

网友:
换主板吧,处理器这个风险太大了。利润低的话,不合适。

网友:
风险大 我都跟客户直接沟通换板的

网友:
换主板吧,处理器这个风险太大了。

网友:
兑主板有渠道的话

网友:
新买的CPU上机不保,还是换板吧

网友:
都是换板,换CPU风险大,其次 买的新U可能是坏的

网友A:
换板!或者发出去换U,自己换 小心了

网友:
直接换板  也不要发出去换   当心上当

网友:
这个具体要看实际情况看怎么样

网友:
第一看主板价格,第二看客户的量,我一直是这样CPU我也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板!或者发出去换U,自己换 小心了

现在1060以上的显卡 都不要自己换   淘宝家伙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