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显示fan error的问题

楼主(2019-08-23):
联想笔记本显示fan error,一开始换了一个散热风扇,换了之后故障依旧,之后又在BIOS里面把CPU风扇检测给关掉了,关掉以后当天可以用,放到第二天就又不行了,哪位大师告知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办?

网友A:
找出 fan error报错的根本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出 fan error报错的根本原因

风扇的电压也正常,搞了点润滑油试了试,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呢,看明天了。

网友:
问题已解决,给风扇泡了个澡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