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50j

楼主(2019-08-23):
不开机,按到显卡供电附近电流可以跑上去,求助

网友:
就是这个位置,附近吹了吹,ec也没工作了

网友A:
按到显卡供电附近电流可以跑上去  》? 那就看下按到的附近有什么元件性能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到显卡供电附近电流可以跑上去  》? 那就看下按到的附近有什么元件性能不良

换了电阻,直接不触发了

网友:
换的什么电阻啊?换了不对换回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