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50 主板进水

楼主(2019-08-23):
主板进水 不能开

网友A:
处理方法,买了洗板水,准备刷下看看。假如不开机。请教下各位大神,想陶一块板子换上去。自己可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处理方法,买了洗板水,准备刷下看看。假如不开机。请教下各位大神,想陶一块板子换上去。自己可换吗?

这个可以啊 只要你动手能力强 不整坏其它东西 就OK

网友:
建议你还是先拿去修修

网友:
用户的话建议找维修店面送修吧

网友:
重点查进水的地方吧

网友:
你想的太多了 洗板水洗下能好的几率 百分之零点零一

网友:
如果腐蚀不算严重,面积不太大,主芯片不能进水,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自已洗一下当时能亮 过几天在慢慢球了 造成二次事故想修难度变大  进水不及时处理 不专业    报完价后不修这都是大忌 懂的自然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