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兄弟在修Y400 la-8691P 帮忙测量下1.05VCCP

楼主(2019-08-23):
那边烧糊了 测量下1.05VCCP 对地 以及最下面那个粗线 是不是公共点!因为都烧焦了  刮开了  不肯定是不是公共点!如图最下面那根粗一点的线。

网友A:
这机子有图纸你可以参照着搞 要么接地 要么1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有图纸你可以参照着搞 要么接地 要么19v

应该不是接地的  !我看是从MOS下面过来的  所以我想确定下 到底是不是公共点的 !

网友A:
这机子我修到过  就是公共点 这里通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我修到过  就是公共点 这里通病了

谢谢  兄台  1.05 对地20左右 差不多了吧?芯片我直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兄台  1.05 对地20左右 差不多了吧?芯片我直接换了

桥的供电对地20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  兄台  1.05 对地20左右 差不多了吧?芯片我直接换了

桥的供电对地20正常的 打下G级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桥的供电对地20正常的 打下G级值

换掉芯片了 400+  和下管一样!之前没拆 和VCCP一样只有18!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掉芯片了 400+  和下管一样!之前没拆 和VCCP一样只有18!

那就正常直接飞线上电吧  秒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