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芯片烧坏了,是不是直接连15脚就可以了

楼主(2019-08-23):
客户说电池没拔,插拔屏线的时候冒烟了,我看了下,这个应该是屏主供电吧,找不到芯片的话,是不是连接15脚就好了,关键我连了也不亮。带上图纸

R720 NM-B191.pdf

网友(点评):
最后发现我进入误区了,以为这个烧了,就肯定是屏供电问题,结果拿灯一照,是暗屏,查了一个,没有LED_EN,对图纸一看EC发出了,量EC113脚,没有电压,想想算了,把刚刚的LCDVDD飞在上面,就亮了

网友A:
直连可以,但是他烧了 估计有别的地方也烧了 比如 屏 比如 桥
外接是否能亮

网友:
屏供电可以

网友:
屏供电 烧了 估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连可以,但是他烧了 估计有别的地方也烧了 比如 屏 比如 桥
外接是否能亮

外接可以亮,屏换过,一样的,现在屏接口3v是有的

网友:
屏的所有供电都看看啊   这个EN 已经发出了 ?   还有个19V 要有

网友:
首先要看看短路不,不短路可以连起来试试,连起来还不行看看有没有电压,没有电压查条件

网友:
屏估计也是坏咯

网友:
直接连就可以了

网友B:
这样会耗电

芯片就是通过开启信号来决定给不给供电的

换个芯片也不值钱,代换的芯片也一大堆

而且芯片最关键的一点是限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会耗电

芯片就是通过开启信号来决定给不给供电的

言之有理,6288淘宝走起

网友:
这个2N7002 模式管是不是可以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会耗电

芯片就是通过开启信号来决定给不给供电的

我把这个直接飞起来,还在上面接了LED_EN............反正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会耗电

芯片就是通过开启信号来决定给不给供电的

这个待机时候电流应该很低的吧,不接电池,待机0.021,估计就算耗电也是有限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言之有理,6288淘宝走起

算咯 淘宝要3天,黄花菜都凉了,能用就好了

网友:
直接连可以的!

网友:
暗屏查LID信号啊

网友:
可以改其它的电路控制,7002电流太小了

网友:
可以改,可能
会出现开机就白

网友:
开启发出了可以连,没有就还要找下原因。

网友:
单没有这个3.3V就是显示大白屏。不会暗屏的。

网友:
直连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待机电流少就行,

网友:
可以直连但是要保证后级无短路

网友:
只是一个屏供电,你先测试一些有没有短路

网友D:
这个好像可以直接连,但是应该是开机的时候会白屏,屏幕会一直开启,没有信号造成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像可以直接连,但是应该是开机的时候会白屏,屏幕会一直开启,没有信号造成白屏

正好背光开启信号也没有,我把背光开启信号接一起了,白屏时候,背光也黑,虽然没真正修好,但是也完美

网友:
可以直连典型的   屏幕无非就背光供电  亮度调节  屏供电    开启  都是可以连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