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46C白屏维修

楼主(2019-08-23):
华硕S46C白屏维修
【故障机型】  S46C
【故障版号】K46CM
【故障现象】开机白屏
【故障分析】开机白屏一般是和背光电路有关系。
【维修过程】旁边一同行拿来说是不开机,让帮忙看下,直接接可调电源按下开关发现电流已经开机了,然后我观察屏幕发现能开机但是开机白屏了,这个是后可以判断为开机白屏了,直接打开点位查屏线接口的工作条件看看是否都满足了,
如上图所示,我找了一个图纸和这个接口定义一样的,方便检测,首先测量的是+LED_VCC_INV:20V正常   36脚LED_BKLTEN:0V不正常    4脚+3VS:3.3V正常,
2脚+3VS_LCD:3.3V正常,直接追查来源,
当我查到R4601发现LED_BKLTEN是来自于的+3VS_LCD,提供上拉的。
这个时候我利用点位找到R4601发现这个电阻已经不见了,
直接找一个1K的电阻装上接屏测试,发现已经亮机,
后来经过确认是客户自己清灰导致的,
维修结束。
维修结果:

网友:
6B  没背光开启还能白屏?

网友:
6B  没背光开启还能白屏?不过楼主还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