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GTX650显卡维修实例

楼主(2019-08-23):
前天抽空发了一贴显卡核心不出供电的维修,主要是GPU核心供电芯片问题导致的,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列也是核心供电的问题,因为型号和之前的都不一样,所以分享一下,希望对新手们有参考价值,今天讲的这片显卡也是核心无供电的故障,核心供电芯片是RT8809BZQW,该芯片类似GTX650的显卡使用的比较多,特别是二三线品牌的很多,一样拿到显卡先测试一下几组供电的阻值看看是否正常:1,5V_VCC = 6.1MΩ 正常

2,GPU_VCC = 10Ω 正常

3,DDR_VCC = 280Ω 正常

4,PCI_VCC = 340Ω 正常

以上测试结果均无异常
然后我上机测试了4组电压除了5V正常其它几组都无输出:
5V_VCC 正常

GPU_VCC 0.359V 偏低 正常是1V左右

DDR_VCC 0V无输出

PCI-VCC 0V 无输出

电压电阻都测试完了问题可能是核心不正常导致其它电压无输出的故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之前我说过显卡供电的时序N卡基本上是 先有5V-GPU-DDR-PCI
所有问题锁定在核心供电电路上。先看一下核心供电芯片是RT8809BZQW,印丝是08 EF 一般看头两个数字后面两个不管它,看芯片资料:

先测供电18脚为VCC 12V供电,17脚为5V VDD供电 测试结果都正常:

然后测试3脚EN引脚正常情况应该是1V以上,测试结果也正常:

然后然后再测试GPU供电上下MOS管,这里我要说明一下正常情况下该MOS管阻值上管和下管有相同的,但是也有不同的,阻值基本上是上管一般几KΩ-几MΩ,
下管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如果是双相和多相供电的那么几组上下管的G极对地电阻的阻值必须相同的,基本上偏差很小,如果偏差太大那么就是有问题:阻值
如果偏小几Ω-几百Ω的话这种情况一般就要拆掉MOS管单独测试一般是MOS损坏的可能性极大,如果拆下来测试阻值正常,那肯定是核心供电芯片出现故障了,
当然也有阻值偏大的这种情况首先检测芯片与MOS管G极的限流电阻是否有问题,还有线路是否短路的。该显卡核心是采用两相供电的:

我测试了一下左边一组的阻值是1.2KΩ,右边的只有227Ω,明显这里阻值就不正常了,通过我上面说的方法比较一下应该可以判断是哪里出问题了,当然新手朋友
最好还是把MOS管拆掉测试好一点,这里我就不拆了我觉得应该是芯片不良引脚,当然像我之前说的测试如果发现阻值明显异常那肯定要拆MOS管的,一般比较多的就是像卡机插12V供电就保护关机的问题首先就要测试MOS管有无短路的问题,大部分有问题的MOS管G极阻值都很小一般Ω-几十欧这种情况先测MOS管,不行就换供电芯片,我直接换芯片了,上机测试了一下所有电压值结果:
GPU_VCC 0.98V 正常

DDR_VCC1.42V 正常

PCI_VCC 1.0V 正常

然后上机测试,故障排除。

发帖也要时间,希望老铁多多支持!

 会员916982300鑫豆2024-2-17 12:16
 会员1261907300鑫豆2024-1-12 22:17
 会员352149300鑫豆2024-1-1 13:36
 会员2094842元2023-4-26 07:53
 会员2094842元2023-4-23 17:48

网友:
如果是AMD显卡的话,供应时序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呢?

网友:
思路好详细啊!谢谢!

网友A:
测试座好洋气,多少文?

网友:
测试座子是矿卡座子吗

网友:
求楼主这座子在那有买 全名叫什么?

网友:
老是在主板上测~难搞的一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座好洋气,多少文?

15包邮淘宝搜索   速桥线

网友B:
我有XFX6770,点不亮开机狂转。后来网上下不同型号同芯片的BIOS,能点亮3秒能见主板图标,黑屏风扇狂转。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没休过显卡,都是直接换新的

网友:
这个能给大家学习带来帮助,加分鼓励,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学习了,表达的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XFX6770,点不亮开机狂转。后来网上下不同型号同芯片的BIOS,能点亮3秒能见主板图标,黑屏风扇狂转。这 ...

还是 BIOS 问题,您 下载的不是同版本的,建议下载原型号的。

网友:
图文并茂,好东西,学习了谢谢大师的分享。

网友:
测试座好洋气,老司机

网友:
支持一下认真的精神。

网友:
牛B 受教了 感谢分享

网友:
实力圈粉

网友:
08是8809怎么知道呢

网友:
非常感谢大佬的详细解说

网友:
我要吐槽这款垃圾表,二极管值不精准,测量6代cpu集显供电显示0000害我以为cpu坏了!后来换个胜利的,二级值显示0002!

网友:
好精练.学习了.谢谢大师的分享。

网友:
老司机,技术好,还热于分享。

网友:
显卡 部分很少有人发这么详细的帖子了

网友:
图文并茂,好东西,学习了谢谢大师的分享

网友:
写得很详细,辛苦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思路好详细啊

网友:
技术纯熟…

网友:
个能给大家学习带来帮助,加分鼓励,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好帖子!鼓励多发!

网友:
大神,用这个转接座检修的时候需要把USB那个小板插到主板上吗?

网友:
楼主厉害,学习了,尤其是那个转接卡,给了启示

网友:
想问一下你的那个转接口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这样维修显卡方便多了, 有链接吗? 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
牛皮了 ,要是到我手里就直接报废的 ,

网友C:
技术好,更想知道你的底座在哪家买的了,问了好几家都没有这功能!
huenhao2018
什么功能,就是普通的16X转1X的亲,网上多的是。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术好,更想知道你的底座在哪家买的了,问了好几家都没有这功能!
什么功能,就是普通的16X转1X的亲,网上多的是。

网友:
那接出来的只能看网页的性能吧,

网友:
如果能分享一下上电时序就更好了

网友:
赞一个 来学习的!!!

网友:
图片拍得不错,什么手机拍的,我也买一部

网友:
很强 思路很强

网友:
显卡没修了,学习了。

网友:
台式机显卡修的少,不过也是一个不错的参考

网友:
楼主显卡修的真是六呀,这些参数都比较精准

网友:
没想到显卡还能这样接

网友:
楼主的维修经验还是蛮值得大家借鉴的

网友:
来学习的 赞一个

网友:
这个从来没有维修过呢

网友:
能不能给个号码,我需要维修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