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1 暗屏维修(屏线引起)

楼主(2019-08-23):
由于机器比较老  可代用的屏的没有  以前记得屏线上的LID 线容易坏

拆开 撕胶带时  直接掉了 可能是用力过大
TB上看了看屏线要100块  在看看这么老的机器 客户不一定同意换了 只能强制拉高lid了

直接短接了49 和55 脚 后ok

进系统不能合盖子不能休眠了  给客户沟通了  客户同意

供大家参考之用

网友:
利害了,这样也行!

网友:
一根飞线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屏线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机器设计好紧凑的说,这个确实屛线通病,以前还很便宜的30一条的时候换过

网友:
这款机器 太多问题

网友:
通病来的这款机器

网友:
屏线经常爱坏
以前还备过货呢

网友:
这款机器屏线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有的屏线好的,也暗屏,要把LID短结

网友:
这个屏线容易出问题,还贵的很

网友:
这个坏的多

网友:
lid接屏供电?

网友:
这种排线确实很容易出问题,这个也算是通病了

网友:
是通病, 長期蓋上的壓力, 把屏線折斷了.

我是把線焊接回來用的, 省下屏線錢.

网友:
客户吊只能这么处理,正常

网友:
可以很强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