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开机只有0。03电流

楼主(2019-08-23):
A1466 开机只有0。03电流A1466 开机只有0。03电流A1466 开机只有0。03电流A1466 开机只有0。03电流

网友:
有0。03电流  ?建议找图纸按照时序修下

网友:
测主电压有没有  3.42  3v  5v  有没有

网友(2019-11-13):
应该是短路大电流了  你检查一下CPU风扇旁边的NED AV7  9个总共 找最靠近散热器那个 如果短路拆掉或者换掉就行了

网友:
写的这么简单  神能帮助你啊。。。真想来求助 ,,,把自己测了什么  做了哪些操作  写清楚,,主板什么状况,进水还是咋的,是吧,,,这样写的简单,谁能给你帮助,,,版主若是严格点,,,你这就是属于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