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55寸显示器开机有声音没图像背光亮

楼主(2019-08-23):
如图  杂牌的显示器
  现在有开机声音  背光正常   画面不显示   拔了图片中的这根线 屏幕一半显示正常  插上去整个屏幕都不显示
请教下高手  这情况还能修不  哪儿的问题   对电视不很懂

网友:
量量电容短路么,上次修过一个一样问题的电容短路了

网友A:
查出问题了   那条子有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出问题了   那条子有个电容短路了

好的

网友:
是横着的一半  还是竖着的一半 显示正常

网友:
我 这边有 台42寸统帅   也 这样问题    还 没有 修 好

网友:
这个屏上有短路了

网友:
屏上的tab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