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ROCK HM87-HT IC型号或电路图

楼主(2019-08-23):
求助 ASROCK HM87-HT IC型号或电路图点位图
IC丝印 29 1L = 不知型号,求解。

网友:
芯片信息描述清楚点,物理规格是多少mm的,一共几Pin,每面各多少Pin?

这个芯片所在的位置区域靠近哪儿,然后局部图片看一下

要看输入、输出,才能判断是LDO,还是DC-DC,还是负载开关还是其它的等等

其次目前测量的基本条件有没有,例如是否明确哪个是VIN输入(通常接大电容,或比较粗的入线),哪个脚是OUT输出(通常接电感和小电容)没?

网友:
最近论坛很多人求助丝印,已经答复过很多次了

通常这种命名规则Richtek用的比较多。你看看是不是:RT8065ZQW WDFN8这个芯片,数据手册可以参考:
https://www.richtek.com/assets/product_file/RT8065/DS8065-07.pdf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不是什么复杂的芯片,如果是8Pin的DFN芯片的话,就是非常常见的DC-DC芯片,集成了MOS,只需要接电感、电容和一个开启高电平信号就可以工作了,降压芯片来的。反馈电压是0.8V,通过两个电阻来决定输出电压

网友:
1.05ME       RT8065ZQW

网友:
华硕大板  类似  B85 PRO GAMER   都有 可以去看看

网友A:
Asrock HM87-HT PU9 型号:RT8065Z

本店华擎全系列点位图出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rock HM87-HT PU9 型号:RT8065Z

本店华擎全系列点位图出售!

感谢    真的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