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USB口失效维修

楼主(2019-08-23):
机器型号:华硕X55V       板号:X55VD MAIN BOARD REV:3.1
故障现象:所有USB口失效。
维修过程:检查确定不是系统问题后,怀疑是南桥的问题,想着先从简单的修,刷个BIOS试试,结果刷后USB口正常了。

AUSU-X55VD REV3.1.zip

网友:
BIOS里把usb关心吧,不是BIOS的事

网友:
第一次聽說這個情況.

网友:
这问题我也遇见过,刷bios好的。跟设置没关系

网友:
还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下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