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升12.4系统变成感叹号无服务

楼主(2019-08-23):
6S升12.4系统变成感叹号无服务,有没有大神遇到过的?动了中频,小电源,基带,时钟
无服务

网友:
你这个就是没有基带造成的无服务,就按无基带来检修啊

网友:
升级是电脑还是手机,手机升级一般为基带CPU本体损坏!无法更换修复。盖上白布,抬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