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荣耀畅玩7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9-08-23):
很有一段时间没有发帖子了,今天得空把昨天一台进水的华为荣耀畅玩7进水不开机处理过程盒碰到的问题拿来写一写,其实也是很简单的。希望大家不要喷我哈
一位熟客的,去钓鱼不小心让畅玩7进到河边了,我拿到手机立马拆机断开电池,手机里面确实有不少的水
机型:华为畅玩7

故障:进水不开机,黑屏,屏灯不亮

手机拆机后的状态,拆开后把所有有水的地方处理干净,主板边缘有轻微腐蚀,这里没有拍照。处理完后,习惯用万用表打一下电池座正负极,没有短路,然后接电源上电开机,屏幕里面满是水痕,屏灯在闪,闪了几秒钟黑屏了。这种情况不可能是主板问题,因为主板屏蔽罩里面比较干净,没有腐蚀。那就是屏幕里面水太多导致烧了屏灯或者排线,立马断电开拆屏幕总成。

快速拆开一看排线上面都已经烧黑了,屏幕底部水很多。立即处理干净明水,吹风把水吹干。

接着把排线焊下来,清洗干净烧黑的地方,A是代表供电正极,果然烧断了,用刀片刮开排线进行补线。

继续处理,然后把补好线的排线焊接回来

过程中要注意保护屏幕,一定要用铁片隔开

处理完排线,然后把背光纸分离开用无尘布擦干水份,保险起见用吹风低温吹十几秒钟再装回来。这样背光就不会那么难看了

最后开机测试,所有功能正常,背光恢复了。收工了,很简单的一个维修分享

网友:
大家有时间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能吹干吗?

网友:
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换背光吗,还好不是主板。

网友:
可以哈哈左下角没处理好啊

网友:
运气不错,主板没大问题

网友:
有开机原理图吗?

网友:
只是把进水的背后弄干了是吗,这样容易进灰把?

网友:
手机的也有吗

网友:
处理问题都好搞,主要是屏幕不还拆,搞不好就死翘翘

网友:
好技术,一看就是老中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