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电源的一个电阻烧了,是五色环的,

楼主(2019-08-23):
如图

这个是棕红灰金金?不懂色环电阻,请高手指教!

网友:
当4色环看,0.12欧

网友:
那就是
棕红银金?

网友:
128*0.1=12.8欧

网友(点评):
你这高级技术员职称是买的吗

网友A:
这个位置对比了下别的电源,貌似是0.1-0.12欧,还有个电源差不多位置是个0.1欧的电阻

换上去后又爆了。。。

这个位置老是烧这个电阻是哪里出问题了?

最近店里没事干,想学学修电源,请高手指教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0.12欧的电阻,最少2瓦的功率,

大功率电阻不会无故损坏的,查找相应线路的MOS管,重要的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等元件,
搞维修,运气好,只坏3--4个元件;   运气不好时,坏7个以上元件

网友:
爆了肯定后级有短路,检查整流桥,开关管,驱动集成块

网友:
检查了后级电路,mos管肯定是坏了,3脚都通了。还有个二极管PFCD86G,网上查了型号,说什么是高压快恢复二极管,不知道怎么测好坏?

网友:
mos管和那个二极管是螺丝拧在同一块铁片上的。

还有这个0.12欧的电阻应该是检测电流的吧?没有代换的了,是不是直接连个保险电阻也可以?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里面大把的0.1欧大功率电阻,可以勉强代用,

是限流电阻,而不是检测电阻,限流约==保险丝,检测==后面还有相应的电路
坏7---10个元件要非常仔细认真的去修复,坏3---5个元件一般都是通病,仔细点就行,

坏10个以上没维修价值,拆好料备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位置对比了下别的电源,貌似是0.1-0.12欧,还有个电源差不多位置是个0.1欧的电阻

换上去后又爆了 ...

大改分析下走线 看看那个地方的 虹冠方案?

网友:
开关管限流电阻,此电阻烧必炸开关管,炸管也会烧管理芯片,严重的还会烧变压器线圈,你没有全部检查完就盲目上电,还不带保护装置,炸管炸保险是必然的

网友:
那后级肯定有短路的元件存在的。

网友A:
从来没修过电源,,不知道怎么检修啊。。。
这个电源很新的,放了1年才用,用了大半年就boom了,垃圾先马600W电源

网友:
12.8欧的电阻,推荐你下个电阻计算器

网友:
这个电阻烧了,说明过压或者过流,检查相连电路

网友:
下个色环电阻的软件就可以了呀

网友:
开关管S极对地电阻,起过流保护作用,常用阻值在0.15至0.47之间,它坏掉是开关管损坏引起的,而开关管损坏往往还会烧到G极到芯片的电阻,S极到芯的电阻,严重的还会烧掉电源芯片。这样的电源维修要细,查彻底,不然一通电便前功尽弃,越烧越严重!

网友:
电源烧一片

网友:
放弃维修吧   不只是一个地方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位置对比了下别的电源,貌似是0.1-0.12欧,还有个电源差不多位置是个0.1欧的电阻

换上去后又爆了 ...

这个电阻是0.12欧的,从位置看应是检流电阻,它爆说明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位置对比了下别的电源,貌似是0.1-0.12欧,还有个电源差不多位置是个0.1欧的电阻

换上去后又爆了 ...

能烧这个限流电阻的肯定是电源管烧了,驱动差不多也要换了。

网友:
棕红银金  0.12    不过它的损坏肯定是有原因的    好好查下后面的电路

网友:
高手呀,我们要好好学习下...................

网友:
,,电阻多不知道色环。你还修电源??、、,,告诉你是一个保险电阻,就是开关的电阻,几欧姆的。。但是换了这个不一定好

网友:
。。。1棕,,2.红。。3黄。。。。。。。。就这样下去,,后面是金色或者是银色说明电阻很小

网友A:
死马当活马医,换了电阻和mos管,插电源不烧了,紫色、绿色有5V输出。就是短接绿线没反应,这个是什么坏了?

网友:
0.12欧姆的限流电阻,一般电阻烧了,什么电源ic,电源输出管,保险都要一起换

网友:
12.5欧姆的,第三环是不是绿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来没修过电源,,不知道怎么检修啊。。。
这个电源很新的,放了1年才用,用了大半年就boom了,垃圾先马6 ...

这个电阻烧了、你更换了百搭,后级负载有短路

网友:
这个是mos管的电流检查电阻吧   相关连的都要检查一遍

网友:
阻值12.8     误差百分之5

网友:
最后的金应该是其他意思,直接看前面四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死马当活马医,换了电阻和mos管,插电源不烧了,紫色、绿色有5V输出。就是短接绿线没反应,这个是什么坏了?

查后级tl341 ,后级推动电路没问题

网友:
12.9欧,精度为正负5%

网友:
应该板子还有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