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40 集显 0.22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9-08-23):
                    今天同行 送来一块T440集显的板 说是不跑码,我上电看电流 0.22 不跑码   通电触发测量,所有的电感电压都正常,测量所有的PWRGD 都是正常的。  U73 的复位 也都正常, 很奇怪,电压都正常 复位正常 应该要读内存了,但确实还没有到读内存这一步。 想了想PLTRST 复位是要到很多个芯片的, 也许 是有些芯片的没收到复位信号呢,马上测量复位要去的每一个芯片,真的有发现U39的16脚 复位 只有0V, 肯定之间断线了,追着线路看,确实发现断线的位置了, ,此处被我用刀刮开了,不然很难发现断点,且已飞线了。线飞好后上电 跑码了 ,但还有问题,暗屏 ,暗屏是 屏的背光20供电保险坏了,更换保险后 OK

网友:
思路清晰,效率很高啊,高手

网友:
如果不是看到断线,估计没几个人能修出来

网友:
这个需要时间和功夫

网友:
如果用心看主板的话,还是很容易发现问题的。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查复位

网友:
U39是什么设备,一般外设的复位都会影响到跑马码?

网友:
加分了,以前量复位都只量平台复位和CPU复位,其他的懒得去量,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
这个狠狠地收他的钱

网友:
PLTRST难道不是平台复位吗……

网友:
以前都只测平台复位 ,其它都没管过,感谢楼主分享经验,以后也测一下其它的复位。

网友:
看到一堆设备我就晕!

网友:
学习了,双击666666666

网友:
基础很扎实

网友:
无线网卡的22脚是复位,可以测量下……

网友:
大神们的思维方向强大的有点可怕啊     厉害了

网友:
新手路过,感谢大神,学到了。

网友:
楼主基本功扎实,一分析就没有走错的可能

网友:
很好奇你找断线的过程

网友:
看见这种电流我只会刷BIOS啊

网友:
牛逼了 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