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工程机刷完BIOS后自检时间非常长

楼主(2019-08-23):
某鱼收了一个联想工程机笔记本到手发现关机后充不进电,也没怎么研究原因就上联想官网下了个BIOS刷新了,开机后发现有2个驱动怎么也装不上,询问卖家后说新bios改动较大驱动装不上的,只能问他要了原来的工厂BIOS用编程器刷回,刷回后一切正常了,但是ec留在了高版本,然后开机自检非常非常慢,按下开机键之后黑屏20多秒后才显示联想logo启动。之前原工厂biso和新bios开机都是非常快,5秒多,现在要30多秒,唯一的区别是EC留在了高版本。

网友:
卖家给我的bios文件夹中有很多刷新方法文件,都是cap格式的,只有个MFG文件夹有BIN文件,所以就刷了这个,这个文件最大要16M,其他的都是10.5MB的,用编程器应该选择哪个文件夹的文件刷

网友A:
EC也还原吧 工程机不好升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C也还原吧 工程机不好升级

Ec还原不了啊?Ec怎么还原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c还原不了啊?Ec怎么还原呢

。。。。。一样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方法

ec我没有编程器啊

网友:
什么ec 片子?

网友C:
人家又不是专门玩电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又不是专门玩电脑的。

用户?niubility

网友D:
一也是某鱼收的,扬天威6,13.3。一样的bios,一样的情况。刷到33的BIOS有个USB集中控制器一直叹号,找人用编程器刷回13的BIOS开机40秒左右了。天真的以为刷成33的BIOS就能快了,结果没屌用。在论坛上翻了翻,考虑是ME的问题,33的BIOS官网上有个ME的升级文件,windows下刷不上,提示信息的意思好像是不支持这个平台。13BIOS的ME版本是12.0.7.1122,网上找不到BIN。找了个相似的,用uefitool0.26替换提示文件大。准备用官网下载的ME合成到33的BIOS后编程器刷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也是某鱼收的,扬天威6,13.3。一样的bios,一样的情况。刷到33的BIOS有个USB集中控制器一直叹号,找人用 ...

玩的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也是某鱼收的,扬天威6,13.3。一样的bios,一样的情况。刷到33的BIOS有个USB集中控制器一直叹号,找人用 ...

不过折腾 没啥用

网友E:
这种夹子用起来号方便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也是某鱼收的,扬天威6,13.3。一样的bios,一样的情况。刷到33的BIOS有个USB集中控制器一直叹号,找人用 ...

一样一样的,也是扬天6pro,你刷到33bios装不上驱动后跟我一样刷回13后开机慢,你为什么又刷去33了呢,驱动不还是装不上吗?还有为什么33的BIOS刷完还是开机慢呢?33的BIOS可以在windows下直接升级的。

网友B:
一个联想牌子的很多阵脚的芯片好像是EC吧,我也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夹子用起来号方便啊

对,非常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个联想牌子的很多阵脚的芯片好像是EC吧,我也不懂

不懂  但是敢玩工程机,佩服,机器可以恢复 不过费点劲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  但是敢玩工程机,佩服,机器可以恢复 不过费点劲而已

哈哈,我只知道有编程器在手BIOS刷不坏的

网友:
估计没啥用,现在就求启动快就行,那个usb集中控制器能不能驱动也不影响。刷33的bios也是为了配合那个ec。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样一样的,也是扬天6pro,你刷到33bios装不上驱动后跟我一样刷回13后开机慢,你为什么又刷去33了呢,驱动不还是装不上吗?还有为什么33的BIOS刷完还是开机慢呢?33的BIOS可以在windows下直接升级的。

windows下刷完33还是慢。我记着在咱论坛上看过一篇帖子,大概意思就是刷完bios后me要重建个啥。估计得重合成下才可以。正在学习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D:
windows下刷完33还是慢。我记着在咱论坛上看过一篇帖子,大概意思就是刷完bios后me要重建个啥。估计得重合成下才可以。正在学习中。

要怎么搞才能把备份的bios中me复制出来替换到新的bios中,这样就能解决,还有去intel网站上下载新版me工具升级软件能不能刷新me?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怎么搞才能把备份的bios中me复制出来替换到新的bios中,这样就能解决,还有去intel网站上下载新版me工具升级软件能不能刷新me?

这就涉及到bios的分离与合成,我还没搞明白。另询下图中的编程器与夹子哪里买的啊?给个链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就涉及到bios的分离与合成,我还没搞明白。另询下图中的编程器与夹子哪里买的啊?给个链接?

某宝随便一搜有很多,我是在一家叫安联信电子元件那买的。去intel下载英特尔®快速存储技术这玩意行不行

网友:
和ec关系应该不大

网友:
me的锅大,哪位大师能帮小弟合成一个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就涉及到bios的分离与合成,我还没搞明白。另询下图中的编程器与夹子哪里买的啊?给个链接?

兄弟,你那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那问题解决了没,

木有,去淘宝上问了几家能合成的,都嫌费劲不咋搭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木有,去淘宝上问了几家能合成的,都嫌费劲不咋搭理。

我自己用intel的FIT工具合成的BIOS亮机快但是不认硬盘,找人合的BIOS亮机慢确能认硬盘,你要不要试一下。加我QQ439633069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用intel的FIT工具合成的BIOS亮机快但是不认硬盘,找人合的BIOS亮机慢确能认硬盘,你要不要试一下。加我QQ439633069

你没考虑合成下最新的33版?

网友B(2019-10-04):
引用 网友D:
你没考虑合成下最新的33版?

合成最新版本的没有意义,驱动装不上,现在已经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合成最新版本的没有意义,驱动装不上,现在已经解决。

合成13那个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宝随便一搜有很多,我是在一家叫安联信电子元件那买的。去intel下载英特尔®快速存储技术这玩意行不行

你买的具体是啥样的?夹子是sop8?编程器是ch341A?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合成最新版本的没有意义,驱动装不上,现在已经解决。

合成13版bios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合成13版bios彻底解决问题?

你有没有发现散热器与cpu,gpu之间有空隙,芯片上涂了硅脂散热器上没沾上硅脂!干干净净!

网友:
看的一脸懵逼,技术大神 膜拜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发现散热器与cpu,gpu之间有空隙,芯片上涂了硅脂散热器上没沾上硅脂!干干净净!

这个倒没发现,我找个时间拆机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