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dell 7548开机30分钟自动断电故障

楼主(2019-08-23):
Dell 7548开机30分钟自动断电关机,再次开机也能正常,任然30分后自动断电,无论进系统还是在BIOS设置界面,在开机检测界面各项检测也正常,任然30分钟断电关机,已经排除风扇散热硬盘内存系统问题,更奇怪的是你进系统正常运行30分钟内主动重启后安重启后的30分钟再断电,感觉就像开机计时器一样到点就关闭,请教大神有没有知道原因

网友:
补充一下CPUi7 5500 显卡amd的独立显卡,

网友:
刷官网BIOS,还有就是跑自检半个小时是否掉电,刚好看看温度的原因

网友:
这种,考虑下温度感应,高温

网友:
感谢楼上回复,已经刷了官网BIOS,自检也是半个小时自动断电,自检没有报错,温度也正常,只是在系统内CPU温度 会40 -50的跳动

网友A:
需要拆BIOS芯片刷,写新的ME进去

网友:
新的ME文件哪里有呢。还是需要自己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拆BIOS芯片刷,写新的ME进去

可以加你QQ详聊吗

网友:
BOIS里的ME 有问题,重新干BOIS

网友:
me必须要拆开干BIOS吗,

网友:
已经搞定,感谢各位。

网友:
说说是不是重新写的ME就可以了呀    怎么搞定的  我们也学习下经验

网友:
是bios问题吧

网友:
就是写个bios的事儿

网友:
感觉是BIOS 的 问题

网友:
定时掉电基本都是BIOS 问题

网友:
最后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B:
这不是典型的BIOS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典型的BIOS问题吗?

老司机都知道

网友:
把上管,下管都集成在一起的了。卖芯片的肯定能找到

网友:
这楼主太监了,好了也不说一下原因!

网友:
这种问题很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好像遇到一个3337的机器,是CPU的问题!

网友:
基本就是bios,好了也没个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