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我怎么把5v拉低成低电平

楼主(2019-08-23):
我改行了 遇到一个问题是一个小区要换人脸识别开门  但原来的磁力门不换 (现有的人脸识别机的接锁端口是12v 它是直接供电给磁力锁的 它也有个跳变12v-0v 但它的跳变是通过继电器闭合 开合实现的 所以导致我接着门门开关上拉低不了门开关) 我直接把12v接在磁力锁门开关(门开关我测是一脚5v 一脚接地 按相当于短路成0v 低电平开门)上拉低不了5v  但现在的是这样的我想把上图中的5v拉低成低电平  控制脚是12v通过r1 r2分压接着控制Q1 g极, 门开关5v接在Q1 d极, s极接r3电阻接地 不知道这样可以吗  如果可以 r1 r2 r3 用多大电阻  q1用什么型号的管子   希望各位朋友能帮助我  或者淘宝上有成品卖的可以推荐我

网友:
从这个电路来看,你的5v不可能被拉低呀。一直都是5v的。

网友A:
用一个12v供电的继电器来控控制5v的通断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12v供电的继电器来控控制5v的通断行不行?

不行我要拉低5v

网友:
无法拉低,即使强制拉低也实际上是大短路。

网友:
继电器控制5v的通断,通了5v来了,断了5v没了,不相当把5v拉低了吗?

网友:
既然是低电平开门 那你说的那个5v就是信号电压 不是Vcc

网友B:
随便找个pcb板 找两个电阻分压个5v就能控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便找个pcb板 找两个电阻分压个5v就能控制了

这个很简单,没必要这么复杂,也不需要加电路,画蛇添足

网友C:
R3不要,直接接地,Q1换成mos管,5V电压和mos管之间接一个电阻几十上百K的都行,你所说的问题就是5V只是作为开启,所以只是信号,不需要什么功率,按我说的这样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R3不要,直接接地,Q1换成mos管,5V电压和mos管之间接一个电阻几十上百K的都行,你所说的问题就是5V只是作为开启,所以只是信号,不需要什么功率,按我说的这样就行了

至于r1和r2,要不要都行,只要能导通mos管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至于r1和r2,要不要都行,只要能导通mos管就行

继电器输出,不需要这么麻烦

网友D:
5V是一个供电没法拉低,除非把5v转成信号。假设5v是一个5v高电平,把r2去掉,r3直连,12v通电时就可以把5v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5V是一个供电没法拉低,除非把5v转成信号。假设5v是一个5v高电平,把r2去掉,r3直连,12v通电时就可以把5v ...

已经说的很明白了,就看楼主懂不懂了

网友E:
这个5V是供电电压,短接MOS管.短接R3之后5V直接就没了

网友F:
问题是5V怎么样变成信号而不是供电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问题是5V怎么样变成信号而不是供电呢。

开关上的5v是信号 相当于主板开关脚3.3v或5v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个5V是供电电压,短接MOS管.短接R3之后5V直接就没了

这个5v不是供电电压 是信号电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问题是5V怎么样变成信号而不是供电呢。

这个5v是信号电压 控制磁力门 开关 磁力门的开关是复位开关 按一下立刻弹起来的的 高电平长关 低电平开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开关上的5v是信号 相当于主板开关脚3.3v或5v

那应该可以按楼上师傅们的办法来改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5v是信号电压 控制磁力门 开关 磁力门的开关是复位开关 按一下立刻弹起来的的 高电平长关 低电平开门

还没解决?都说的很明白了咯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5v不是供电电压 是信号电压

你去查一下Vcc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