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7 无限DFU问题

楼主(2019-08-24):
接了台iphone 7 开机无限DFU,试了刷机,
能正常刷过去
,刷完重启又是无限DFU!试过裸板开机,问题一样。客户说没摔过,就用着用着黑屏了。从未遇上7无限DFU问题,无维修思路!哪位知道的可否指导一下,谢谢!
iPhone

网友:
基带部分,,,,,,,,,,,,

网友:
硬盘重植一下试试

网友:
扔进超神波清洗机,洗完就正常了。不知道哪个位置微短了、。

网友:
5s 无限DFU.刷机进不了恢复模式咋回事

网友:
硬盘底层问题吧?重写硬盘应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