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不亮

楼主(2019-08-24):
不小心把手机电机上屏幕摔坏了,但是能用。买了个屏自己换。换完之后屏幕不能点亮。其他功能都正常。可以触屏。可以打电话。问问大神们,怎么搞

网友:
用光照下是否有图像,是背光坏还是显示电路

网友:
没有图,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显示线路故障,是新换的

网友:
先排除外配,再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