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0 5声报警

楼主(2019-08-24):
DELL 5520 5声报警 测量所有电压都正常 唯独COMS电池没有电 把电池换了 奇迹出现了 亮机了
DELL

网友:
DELL报警声表和指示灯表应该备一份。
5声本来就是RTC供电故障

网友:
新款的好像都没有RTC电池了,直接是用电池转换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