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E545 灰屏的简单维修日记

楼主(2019-08-24):
接一台E545,内屏灰屏,外屏正常
拆机测量屏线接口,19V,3V,开启都正常
论坛上说这机器有通病,显卡问题,但是没有具体的测量数据,还有人说屏线爱坏。
还是安装正常的维修程序来吧
拆屏,测量屏线另外一端的数据,都正常
换一个屏测试,正常显示了
再把原屏幕装回来,也能正常显示了
测试一天都正常,维修结束

很简单的维修,不能迷信通病!

网友A:
                      是屏线松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屏线松了吗?

看着也没有松动的迹象,应该是氧化导致接触不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