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Plus 刷机报错56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9-08-24):
  接修 一台7Plus来时是iTunes,进行刷机到80%报错56。

  报错的代码和以往的机型一样,摄像头供电和NFC分会出现这个故障。(扫码图中二维码,免费领取
1个月鑫智造vip会员。)

先测了照相的各路供电阻值没有异常。 查NFC部分,7P机子有一个通病报错56,CPU左上角有一个NFC供电管可以先进行短接。

NFC供电管短接A1,A2脚,短接后进行刷机测试。这台7P短接刷机还是一样不能通过,只能取下NFC进行测试。

  测试好底角阻值没问题,重新织锡NFC模块,安装后进行刷机,刷机完成,但是手机不进行第二次自检直接又跳转到iTunes电脑显示恢复模式,,之前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所以先进行外配排除,防止外配在短路的情况下直接进入iTunes,在电脑上退出恢复模式时拆开音量排线和尾插排线接口。还是一样没有解决。其它地方也想不到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系统我是刷的最新的,只是选择了保留资料进行刷的机,在和客户商量后决定全新的刷一次机不保留资料,结果正常进入激活界面。

  总结:这台7P刷机报错56不进系统,是由于NFC模块虚焊,保资料刷机完成不进系统是由于原有系统存在损坏文件所引起。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话说我刷了那么多台苹果,从苹果4开始,用爱思保资料刷机就没有成功过一台·········全都是不保资料刷好的

网友:
这是多久之前的资料了,12系统NFC已经不报错了,激活不了

网友:
9.4的系统?手机搞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