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X50J 显卡感叹号

楼主(2019-08-24):
集显正常,独显感叹号 装不上驱动
拆机发现CPU座螺丝脱落两个
刷过BIOS,测量显卡供电正常
有没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啊?

加焊显卡,重新装系统,驱动正常了,正在测试中……

网友:
测量显卡和显存阻抗,估计你显卡或者显存挂了

网友A:
可能是显卡阻值偏低或者显存坏了,也可能是系统问题,还可能是BOIS的ME 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显卡阻值偏低或者显存坏了,也可能是系统问题,还可能是BOIS的ME 问题

齐了!bios刷个工厂  可以排除

网友:
CPU座螺丝脱落两个
散热片有没有压住显卡?

网友:
既然脱落了那就全部加焊一遍吧,加焊u,显卡

网友:
bios刷个工厂  可以排除

网友:
有可能  刷的BIOS 不对· ··有的 显卡都不见了  刷的不对

网友B:
显卡叹号 是个难题  最容易就是BIOS 不对
在BIOS 界面看到型号如果不对 那就是bios问题

网友:
加焊显卡   实在不行看能不能改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叹号 是个难题  最容易就是BIOS 不对
在BIOS 界面看到型号如果不对 那就是bios问题

这个工厂刷了还是不行的 修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