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I5四代 温度报错

楼主(2019-08-24):
惠普14-E051TX 每次开机 主板温度报错90D 风扇转 鲁大师测试开机50多度, 为什么会报错呢 能不能关闭这个提示呢 各位大神
惠普

网友:
风扇正常的呢 ,

网友:
温度上到70度 ,风扇会狂转的 ,响声很大的 , 到第二天开机就会提示温度高 报错90D这样的

网友:
上次有个换风扇好了,查温控查了半天,结果是风扇的事

网友:
可以查一下温控还有风扇接口的的pwm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就是CPU温度高,这个是不是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