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显卡扩展坞有人用过吗

楼主(2019-08-24):
很早以前一玩电脑的朋友送的 说是用来笔记本外接显卡用的. 一直扔在角落里 今天发现 突然觉得这玩意用来修显卡倒是最佳工具(再也不用插主板上了) 但是就这么个玩意 无任何说明 某宝也找不到类似产品 有人玩过这玩意吗 怎么接法
两个hdmi接口  一个12v电源接口 看起来很简单 我试着接台机显卡的hdmi口 但没亮

网友:
这个貌似是矿卡转接卡吧 ,哪位XX大的给楼主科普一下

网友:
坐等大佬出现,坐等解说

网友:
百度显卡拓展坞,有使用教程的

网友:
背面没原件 很简单的东西 唯一所用的原件就是12v转3.3v .  hdmi直接连到显卡槽 从原理上能行吗

网友:
看不出是什么的用法

网友:
等大佬出现,坐等解说

网友:
EXP GDC的笔记本外接显卡转接板,原理和矿卡转接一样。
两个HDMI的我在他们淘宝店没搜到。
一头是连笔记本的PCIE接口(NVMe或mini PCI-E),一头插HDMI
另外一个HDMI不知道。
EXP GDC家的外接显卡方案较贵,200~500。
性价比比较高的就是矿卡转接了,几十块钱
一般是USB物理接口,走的PCIE通道

上图这种就是接台式主板的PCI-E x1

这种就是连笔记本的mini PCI-E
另外,矿卡转接板 牌子个人推荐速桥,供电比较好。
这个在挖矿圈里是有口碑的,很多别的牌子装上有很多问题,掉驱动啊等等,换速桥的就好了。

网友:
速桥,比较方便。

网友:
矿机转换卡,HDMI应该是有转换线接到主板pci-e小显卡槽上,组成阵列。

网友:
砖机转换卡,砖机上用

网友:
来学习的,赞一个!!!

网友:
感觉用不上

网友:
修显卡可以拆主板上的pcie接口,另一头拆个主板atx插口,接上红色橙色黑色线,另外绿线跟地之间做个开关,就可以用了,很早之前月饼老师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