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NMB244 小修

楼主(2019-08-24):
  刚接了台联想板号 NMB244 的电脑,客户描述不开机,于是接机维修。接上可调电源,显示待机0.001 ,应该是没过隔离。迅速拆机发现了根本原因,主板上有零星的进水发霉的痕迹,这种情况,把主板给客户看,然后给客户报好维修价格,客户同意后就开工。清洗好发霉的地方,找了下论坛没这机器图纸 先盲修,测量了主电压和各电感的阻值都正常,于是上电测量,PQ311 后级无电压, 既然确定没过隔离,那就查查充电芯片,此板充电芯片为BQ24780S ,这一看还真就发现了问题,24780S的1脚ACN 的一个小电容居然烧糊的痕迹,这下问题就确定下来了(借鉴NM-A211图纸) 于是就刮骨疗伤呗,去掉被烧糊的小电容,割开烧了一点的小板层,测量2端阻值,接隔离的PR301的阻值正常,BQ24780的1脚阻值也正常,那就直接飞线连接起来 。上电 待机0.020,有待机了,再次测量PR301也有主电压了,PL401和PL402待机3/5V也有了,按了下板子上的复位开关,开机正常了。 考虑到是烧了充电和待机这块,于是上了电池,确认充电也正常了,此机维修结束。进水的地方没事,没进水的地方烧保护,一根飞线解决,所以属于小修。首次图文并发,不大熟悉。打伙就将就看吧!

网友(2020-05-15):
有没这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