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k 插电源后,反复重启,且不显示

楼主(2019-08-24):
更换内存,更换cpu,已刷到最新bios,都不行,已确定主板故障,就是不知什么元件坏,哪位大师可教我维修检测这块主板,非常感谢,并赠送30元维修费

网友:
已刷到最新bios

网友:
cpu无温度,风扇停后自动再转,再停再转,

网友:
重点检查上面图这几个电阻值

网友:
感谢又不能吃,毛毛才能让大神们开口

网友:
查各大供电

网友:
换一个电源试一试先

网友:
电源已更换,不行
确定主板问题

网友:
楼主板子修好没有

网友:
板子还没修好呢

网友:
开机瞬间,测一下有没有内存电压,时钟,复位,都测一下。

网友:
cpu供电线不插看一看还重启不?

网友:
哪里肯定短路了

网友:
供电时序!内存供电→桥供电→1.8vPLL供电→总线供电→vccsa供电→CPU供电你都测测,时序是左往右测

网友:
如果是没有CPU供电的话查电源管理芯片P_VCORE_EN_10,还有这个电源管理芯片的P_GFX_TONSET_10、P_VCORE_TONSET_10这两个信号是容易出现问题的

网友:
如果说以上都是没问题的,,,就查P_VRMPWRGD,然后再查内存总线SMBDATA、SMBCLK信号正不正常,如果都正常就查温控吧P_VCORE_SHDN#_10,在不行,,,那就别搞了吧

网友:
还有。。。最后测一下PCI-E时钟有没有,没有的话要看O_PWROK_R有没有

网友:
下一个点位看看吧,按照我说的测量肯定能测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