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72 不触发,不知哈是通病?

楼主(2019-08-24):
机型:HP TPN-Q172
故障现象:不触发

接机,触发无反应,发现论坛里貌似无图纸,仔细观察通电状态、闻主板有无异味以及测主板各大供电电感阻值等,貌似都正常。

裸板外接电源发现个问题,不插开关板,充电接口处电源灯亮,可以正常触发亮机,插上开关板不触发,灯灭。开关板问题,测量开关板一个电容短路。

取掉的这个电容,正反向阻值166,经过测试,可以不上也可以补个小贴片电容。

总结:1、在无图纸的情况下,可以借助我们常规检修方法来进行检测,一般一手机问题都不大,不要盲目动手导致问题扩大
          2、这款HP机器,开关板电容微短导致不触发,不知道是不是通病,望同行朋友,修到此类机器验证一下。

网友:
这个  可以 多个参考·····

网友:
这个板我修过  不定时掉电    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