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MIX3重摔无显示

楼主(2019-08-24):
故障:无显示

拆下主板经测量显示座子[J1100]  45PIN阻值为无穷大 [正常为420]  打开图纸查看该通路上元器件是否掉件

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保险电阻脱落,一坨锡解决

修复完成

网友A:
呃··········图片看不到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呃··········图片看不到啊···········

没显示出来还是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显示出来还是看不清。。

图片就显示一个小小的黑色框框,里面还有个XX,其他帖子都正常,就你这个帖子的图片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