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不触发到亮屏掉电,非通病,但可能也是通病。

楼主(2019-08-24):
       同行送来一台E420不触发,大家都知道了,这机器不触发就是D95280。报价,拆机,风枪加热D95280,可以触发了,心想捡到钱了。没高兴2分钟掉电了,可以重启,但是屏亮一下就掉,有时候能看到LOGO,有时候LOGO都看不到。那就换一个呗,加焊主要还是用来做判断的,换新的才是正道。三下五除二,换好,开机,故障依旧。。。。。。。。。刷个BIOS,故障依旧。。。。。。就算是我换的芯片有问题应该也不会故障一样吧。      打开迅维看了看,有一样的症状,没一个修好的。静下心来,加热就好,证明还应该是这里问题,那就先吧上下管都换了吧。换完上电,竟然好了,事实告诉我,不要高兴的太早,2分钟没过,又掉电了。心里一万个草泥马奔过。翻过主板,扒开贴纸一看,哎呦滤波电容是个普通的铁皮电容,图上蓝色的那个,修过好多机器都是他的毛病,换了330的坦电容。开机上电,不掉电了,也不敢高兴。1小时过去了,2小时候过去了,下班了,还没掉。好吧我觉得修好了。其实都是小问题。下次大家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按我的方法试试。废话不多说上图,上BIOS。

网友:
这种电容坏的多 不如之前的330 普通电容  我一台E430 也是这个坏掉电

网友:
这种电容坏的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