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x摔后前后置摄像头不照相,无面容

楼主(2019-08-24):
客户轻轻摔了一下,前后摄像头都打不开了,面容也没有,换了后置摄像头无效,不扣面容id的感应器也不能打开,摄像头座子的阻值正常,这会是摄像头供电芯片出问题了吗,大神指点下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X 面容电路有故障或面容坏摄像头很难开起来 换套其他机器的前置来测试 修X 备个内配修机就方便多了不管他什么故障把主板一掏过来测试主板问题 或内配问题就很明显了 多少新手修机没有多余的内配丢了多少钱啊

网友:
红外相机挂了,面容没救了。更换前置摄像头部件即可修复前后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