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GTS250 网吧版 512M D3显卡维修实例

楼主(2019-08-24):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片翔升GTS250维修供电不正常导致无显示的故障:
拿到显卡一样还是打阻值,看看是否有短路问题,因为修供电电路阻值必须要测试的,
GTS250 核心也是采用98的G92核心,有很多显卡9800和GTS250显卡板完全是一样的,之前说的显卡是4组供电,但是这个显卡多两组供电,不过这两组供电
一般不容易出问题,基本上都是小电流工作的,不容易出问题也不代表不坏是不,还是给大家说明一下:2V5 2.5VDD,1V8 1.8V VDD这两组只要一组无供电,
显卡都不能正常工作的。言归正传,先打阻值:
5V DDC5=3.0KΩ

GPU_VDD NVVDD=0.8Ω

DDR_VDD FBVDD=47Ω

PCI_VDD 1V2VDD= 161Ω

VDD1V8=2.78KΩ

VDD2V5=504Ω

以上6组供电阻值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大问题,然后上电测试几组电压:
5V_VDD=5V

GPU_VDD=1.2V

DDR_VDD=0V

还有后面的3组我就不测试了,根据以前讲的供电时序DDR_VDD没有供电的话也应该是无输出的,先把显存供电维修好了再测试是否正常。
因为之前测试过显存供电的对地阻值都正常,那就排除是否有短路的故障,然后直接测试芯片的工作条件,该供电采用RT9259A芯片,看芯片资料:

芯片的8脚是12V 供电正常:

2脚是RT_DIS EN使能控制引脚电压2.7V,该引脚电压大于1V开启电压,这里是正常的。

供电和开启信号都正常的话先换芯片,换好芯片再测试几组电压看看是否正常:
GPU_VCC=1.2V正常

DDR_VDD=2.1V正常,之前我说过的DDR3显存像之前98/25类似的系列显卡电压一般是2V左右是正常的,

PCI_VDD=1.2V正常

1V8_VDD=1.9V 正常

2V5_VDD=2.7V 正常

刚刚后面两组电压有偏高,可能是因为是超频原因出厂把电压设置高了的,正常来说电压都是标准的电压,然后插显示器测试故障排除:

网友:
检修过程写的详细,受教了!

网友:
老师傅,很详细。

网友:
这个技术 很牛X了

网友:
又看了你的这个,电压1.2  我的一样的卡只有0.8

网友:
技术牛。。思路很清晰,图片有配错。

网友:
修得很细心,学习学习。

网友:
你们这个有图纸可以修的吗

网友:
楼主讲的很好 学习了

网友:
好像修显卡和电脑差不多啊

网友:
芯片的数据手册一般去哪找

网友:
学习了,步骤清楚,谢谢楼主

网友:
那个电源芯片没有故障,然后楼主换了一个,然后继续打值,然后显卡就好了???

网友(2019-10-04):
这个卡虽然不值钱了,但是楼主的技术非常值钱,精神可嘉 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