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80开机半个小时自动断电。

楼主(2019-08-24):
(图片)

网友:
先刷BIOS,CPU是否升级过,如果是HM70的桥上I3 I5的CPU会出现半小时关机的情况
最后就是换PCH

网友:
我让为是温度问题引起的 ,当然说的不是CPU风扇没装好

网友:
如果每次都是30分准时掉电就是me的问题

网友:
一般来说,看看电源电容是否有问题,再刷BIOS,不行再换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