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V唯一正确的BIOS,别的可以不用看了

楼主(2019-08-24):
华硕P8B75-V,论坛上有几十个BIOS,没一个好用的。原因是论坛上的BIOS都是主板直接备份的,ME不通用!刷上了之后虽然可以正常用,但ME会丢失,超频、温控等功能会出问题,如图(图为华硕别的主板,只是示意一下,红框里显示ME版本,如果ME不对,红框里显示N/A):

这个主板有两个BIOS芯片,左边是BIOS,右边是ME。官方提供的BIOS不包含ME!如果ME损坏怎么办?官方没有,刷别的主板备份的也不行,只能自己合成了。下面就是亮机主板备份的最新版BIOS和自己合成的ME。ME是用intel纯净版合成的,理论上可以通用。

注意,主板是2.04版本的,理论上其它版本通用,大家可以测试一下。如果好用的话,就不要下载别的BIOS了,下载这个就可以了。

觉得好给加个分吧!

网友A:
ME 是不会坏的,BIOS才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 是不会坏的,BIOS才能坏,

。。。。。。。。。。。。。干左边的?

网友B:
这个老板子就几十块一块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E 是不会坏的,BIOS才能坏,

如果ME不坏,我这个帖子就白发了。这个主板恰好就是ME坏了,开机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老板子就几十块一块了吧?

二手将近200了

网友B:
还不如上 170  也就100多 矿渣板,库存6代板子也有 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ME不坏,我这个帖子就白发了。这个主板恰好就是ME坏了,开机报错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太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上 170  也就100多 矿渣板,库存6代板子也有 便宜

板子便宜u贵

网友:
这个可以解决疑难杂症了

网友D:
刷官方bios可以更新me的,亲测。我的一块p8b75v也是bios里me是显示N/A的,各种不正常,后来刷了官方bios,me就有版本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官方bios可以更新me的,亲测。我的一块p8b75v也是bios里me是显示N/A的,各种不正常,后来刷了官方bios,m ...

官方BIOS里面没有ME模块,我用UEFItool看了的。我用别的主板备份的BIOS升级到官方最新BIOS,me也显示N/A

网友:
me现在维修都得注意可

网友:
华硕B75M-A官方的BIOS.cap文件里面有me

网友:
可以试试  感谢楼主

网友(2019-12-14):
手上有几块这种坏板,学习一下 !

网友: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正常!手上有几块这种坏板,学习一下 !

网友:
没注意过这个问题,2年前,就把这个BIOS收藏了

网友:
怎么去合成ME, 初始文件从哪得到,

网友:
先感谢楼主分享。请问楼主,你这个BIOS的版本号是多少?是不是160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