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F5-572G不开机

楼主(2019-08-24):
今天发一个贴 ,觉得有必要说说;我自己用的一台F5-572G-54ZZ的机子,用了4年多了,不玩游戏还行,系统软件什么的都是自己在折腾。突然前几天电脑关机后直接开不了机,只能捅屁股后面的硬件复位键,才能按键开机。待机无电流,超级郁闷:首先说明下:我不是从事电脑维修的人员。对电路相对于了解一点点……

从网上下载原理图,找不到点位图就直接在网上买了一个。
从早上8点开始查,一直折腾 到下午4点,最终查到PU6010 TPS51225RUKR在关机后无5V,3.3V电压出来,

查时序图,VIN/VREG3/VREG5/EN1都有电压,就是没电压出来....

搞半天也没查出什么问题,后面火了,直接重装WIN10系统。
结果意外的好了。
现在郁闷了,关机后是系统哪里有触发电源芯片保护还是进入了死区?为什么要硬件复位才能开机?
欢迎各位大咖指教下,也顺便帮助其它有类似的朋友们。

网友:
晚上回家,发现电脑又跟之前一样,不能正常开机,问题并没有真正找到

网友:
检查IO和桥

网友:
如果是桥就麻烦了,另外请教下没有关机时,南桥哪脚信号给电源控制端?也就是待机复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