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0-70玩英雄联盟等游戏突然掉帧

楼主(2019-08-24):
故障现象
1、客户送修Y50-70玩游戏时会突然出现掉帧现象。
2、实际测试在玩英雄联盟时,帧数会突然从大于100帧掉至10帧左右,掉帧时CPU降频至0.75Ghz。
维修过程
1、根据相关通报,测量PH1102阻值正常。

2、更新BIOS,恢复系统,更新相关驱动测试无效。

3、进一步观察后发现,玩英雄联盟时显卡温度较高,当显卡温度达到85℃左右时,CPU就会出现降频,显卡温度低于85℃后一段时间CPU频率恢复正常。

4、清理散热片并重新涂抹硅脂无效,最终更换散热片解决。

5、后期跟踪回访客户,表示玩大型游戏还是会出现掉帧,但次数极少,比之前好多了,目前效果可以接受。

测试了多台Y50-70发现在夏天室温环境,散热系统正常的条件下使用furmark满载测试显卡,显卡温度可以达到80℃左右。此时如果增加CPU压力,显卡温度很容易就超过85℃,从而导致CPU降频(测试截图分辨率较大,请下载附件查看)
得出结论Y50-70在温控设计是显卡达到85℃左右则降低CPU频率。像英雄联盟之类的网游,GPU Load一般只有60%左右,显卡温度不会超过70℃,此类游戏如果温度超过80℃建议考虑更换散热片测试。
如果大型单机游戏有可能会出现测试环境的极端条件,此时需建议客户降低环境温度

另:知识编号:121035测量热敏电阻PH1102时需在冷机状态下测量,如机器刚玩完游戏就立即测量的话有可能出现阻值小于13KΩ的情况。

网友:
CPU供电的热敏电阻损坏会导致CPU降频

网友:
如果可以上传一下主板图片,温控芯片也可以排查一下,有些机器散热架是cpu和显卡一体的(铜管连在一起),但cpu和显卡能承受的温度上限不一样

网友:
能不能人为改变电阻让CPU越温运行呢
改变分压电阴让CPU95检到85度

网友: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能免强不让CPU没达到极限烧的情况下继续运行而又不降呢

网友:
按道理这极限情况下85和90度差别不大吧,反正都 是那么汤了

网友A:
不用硅脂用液态金属再加散热底座不就OK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硅脂用液态金属再加散热底座不就OK了吗

液态金属? 你不是维修人员吧

网友:
最恶心的就是那种金属硅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液态金属? 你不是维修人员吧

应该不算吧  因为才入行七年  跟那些入行二十年有余的大佬们一比   只能算菜鸟  对吧

网友C:
能不能改电路不让他降频呢

网友:
上次我也遇见过,不过是台式机的,原理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改电路不让他降频呢

那样显卡会撑不了多久就会挂掉

网友:
楼主总是徘徊在牛A 牛C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