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472G 充放电奇怪的问题 那位大神指点

楼主(2019-08-24):
此机是不触发,后拆开下来能上电,以为是好了,结果后发现原电池用完了,电源和电池同时插,只认到电池,也不会充电的,后更换了 PQ1 PQ2 后同时用电源和电池待机时候能充电   但一同时用上电,只认到电池  认不到电源  ,真郁闷。 充放电IC BQ24737 换过一样情况,查其 5脚ACOK# 没有触发前为低电平, 单独用电源也是低电平,单 独用电池此脚为3.3V ,电源和电池同时接上,触发后,为高电平3.3V ,正常来说应该是低电平才对,不知道那里引起, PQ6这个管子会不会引起呢,看了这个双P沟,找不到换,烦死了,不知道还要查那个方面,这个ACIN 正常来说一直接电源应该是一直高电平才对,但和电池同时用这个就变为低电平了。不知道还要查那方面,查EC?   还有第7脚下面那个AC_Protect有什么 作用的呢

网友:
电源充电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查下条件先呀,

网友A:
查一下ACDET分压是否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ACDET分压是否是正常的

正常的2.5V左右,今天把那个PQ6 换后不会像之前那样一接上电池就只认到电池,但有时候不充电,关机后,充放电那灯还一直闪闪,或者不接电源,电池也提示一直在充电,这个不知道是什么 问题了

网友:
我從沒修好過充電問題, 換充電芯片, 每次都一樣.

网友(2019-09-26):
修好 了吗    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