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X原彩怎么不会变成黄色的啊???

楼主(2019-08-24):
今天给客户换了个X的盖板,换完客户突然说他的原彩打开怎么没有变黄,我瞬间蒙了,以前还真没碰到过这类情况。我拿别人的原装X打开原彩也没有变黄,是不是这个变黄的模式还要怎么调?求知情的大佬们解救一下吧

网友A:
换总成原彩要写数据的,不过换盖板不换液晶的应该不用写原彩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总成原彩要写数据的,不过换盖板不换液晶的应该不用写原彩的吧···········

我拿机子是原封机,没修过的

网友:
变黄是夜览模式

网友B:
写盖板码、码是存储在触摸ic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盖板码、码是存储在触摸ic里面的

机器怎么知道我换盖板了?

网友:
楼主看来还不知道换总成要写码

网友:
变黄的是护眼模式,原彩是管色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