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华硕M5A78不过内存C7

楼主(2019-08-24):
     有好久都木有修到主板啦,秒杀华硕M5a78型号主板。故障是开机跑马至C7,喇叭乱叫。测量内存条件针脚238 118 236 197,只有236无3.3V就是内存的spd电压,打值有354正常,直接飞一根线成功修复,又挽救了一个年小已轻生的她。容我抽包天子烟再说。

佰诚科技 -2 -2 抄袭帖!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内存的3.3V供电烧断了。飞线接上就好。

网友:
spd断线了吗?

网友:
我靠 这也行

网友:
对  就是断线了导致

网友A:
华锁的通病啊 不过内存 很多这毛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锁的通病啊 不过内存 很多这毛病

也有可能是内存插反了烧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内存插反了烧了呢

插得了吗?

网友:
你可以试试。一边进一边不进。但是会烧是肯定的。

网友:
嗯,很常见的故障,spd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