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神舟无CPU供电引起掉电

楼主(2019-08-24):
    我又来水贴啦!上午秒杀的神舟优雅系列垃圾笔记本,cpu没供电,引起开机触发掉电不显示。电流跑到0.3A掉电直接接干她,同行一看就知问题。又来送钱的机器,哈哈!

网友A:
加焊CPU供电芯片吗?第一个图是HP,第三个图的神州板不是那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CPU供电芯片吗?第一个图是HP,第三个图的神州板不是那样的。

图发错了 第一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CPU供电芯片吗?第一个图是HP,第三个图的神州板不是那样的。

第一图发错了 是hp511 第二和三图是同一机器神州的

网友B:
是换的还是加焊的     加焊得不得返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换的还是加焊的     加焊得不得返修哦

加焊的  没返修  几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CPU供电芯片吗?第一个图是HP,第三个图的神州板不是那样的。

是加焊的  第一图是hp511发错了图   第二和三图是一款机器

网友:
对呀,第一张图是HP 420主板,第二张图直接又是神州的了,加焊供电芯片不一定可以用长久

网友:
加焊就搞定了吗

网友:
,第三个图的神州板不是那样的。

网友:
这个机器 有个年头了

网友:
这不是惠普吗

网友:
加焊的返修机滤蛮大的

网友:
一看着板子有点历史了

网友:
直接换个芯片好些,价格又不高,省得返修,再者,为什么不洗干净呢?脏兮兮的。

网友:
修通病机子,就是轻松,恭喜楼主捡漏

网友:
这个机器好老啊

网友:
厉害了  这都能修好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