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3558 2.0u口不识别鼠标

楼主(2019-08-24):
接了同行一个dell进水,不触发。待机0.02,进水如图(图是借别的帖子的,画圈的腐蚀了),就是rtc电路到桥的的一个排阻,和俩个电阻,腐蚀了换后待机0.002可以触发。给他之后又来了,说不充电,有时还不识别电池。问他换过电池吗说换了,又查充电电路和电池放电电路,都正常。感觉是电池问题,自己拿了一个新电池,我去居然就是电池问题,就又给了他。没想到一会又来了,说2.0口不识别鼠标,不对啊,我试过可以识别u盘啊,我就开机插鼠标,显示未能识别的usb设备,插u盘,和usb键盘都能识别,3.0的能识别一切usb设备。进pe还是同样情况,额,查吧供电5.22v,阻值500多,数据阻值都是398,换鼠标,换了好多都一样,灯亮没反应,唯独自己的一个插上去有时就好了,再一查灯不亮,就不行了,但重新一插又好了,其他的鼠标都不行啊,什么情况?问他要客户的电源,说没留,用的是自己进的原装电源?键盘,u盘都能用,因该不会是桥吧,桥又是在cpu里.电源又没有客户的,怎么个情况有人碰到过吗,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k580s-i7+d0

网友:
估计CPU有问题。。。。。。。。。。。。。

网友:
有人碰到过吗

网友:
BIOS恢复出厂设置,看看接口弹片是否有变形,在引导模式能否看到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