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
金方圆数控机床维修

楼主(2019-08-24):
今天客户很着急的打电话来说他们有一台数控机床坏了,急用。
到了现场了解情况是:中午吃饭前还是好的,饭后开机液压泵不启动。
从液压泵供电、接触器一路测过来都正常,手动开启接触器也能起动,
这样可以确定问题是出在控制板上。
既然问题确认了,马上动手拆,控制是两层板,第一次主板,第二层是按键板,
先跑线,按键板没有问题,最后就是主板了,一路跑线,这种板其实比
电脑的主板好修多了,单层板。跑线很容易,最后确定问题是主板断线,
飞线解决问题,装机测试液压泵可以正常启动,维修结束。(听客户说
这台设备80万左右买的。)
其实会修电脑芯片级修这种工控板还是比较容易的,麻烦的是这种设备太贵,
一般不太敢动。真修起来也没什么难度。。。。。。

网友:
大单啊, 一根细线 1分钱.能赚来好多倍利润,赞

网友A:
这种看着都有点头大呀。

网友B:
手艺不错。主板还是用的STC89C52的单片机,:daxiao:

网友:
关键是你懂这原理就好修呀,不懂是不敢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看着都有点头大呀。

收钱的时候会很爽。。。。。

网友C:
收个两三千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网友:
这个还用跑吗?我估计肉眼都能看出来,数据板坏的是逻辑芯片坏,如果不是芯片问题随便都能搞定,我关心的老板你收了几千大洋。

网友:
明显不是老鼠就是蟑螂的杰作,

网友:
要不要给他重新编个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个两三千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两三千是不是太少了?一般十几万的设备就三四千了。

网友:
楼主厉害,收了几千大洋,亮出来让大家开开眼

网友:
我只关心楼主收了多少票子,不关心你飞线

网友:
表示好奇楼主收了多少

网友:
能赚来好多倍利润,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艺不错。主板还是用的STC89C52的单片机,:daxiao:

是的,属于51系列单片机。51系列用的最多。。。。。。

网友:
关键是看懂原理才知道怎么测不然都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牛逼  一根线一万

网友:
fanuc 电池还容易漏液

网友:
大单,机会难得

网友(2019-10-22):
工业设备 维修 利润还可以,民用不行。

网友:
楼主没有说原因吧,好不好治标不治本呢?